不开机,CPU无主供电

楼主(2017-06-01):
修到一片联想A55ICAFE的主板,量各组电压均正常,但量到CPU供电时,电压均无输出,从电源IC入手,直接找到型号为L6717A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
没测条件,直接换?不过L6717A确实容易坏

网友:
你想说明什么。没有任何可采取的地方

网友:
最好配上图,不然无图无真相

网友:
没测工作条件直接换吗

网友:
这是三板斧吗?不行就换,还有楼主修好能把亮机图发上来吗

网友:
amd的主板  cpu供电没有  还能测到各组电压正常?  总线供电正常?

网友:
应该是内存 桥 CPU12V供电都正常 芯片没有输出 CPU核心电压 才换的CPU供电芯片

网友:
实测数据发上来更好

网友:
条件正常,就更换一下排除。不错。

网友(2017-08-17):
最好驸一个L6717A脚位图,这样别人就容易查了

网友:
cpu供电模块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有了,都正常就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现在这么多CPU芯片出问题的,要多配件

网友:
              太无聊了

网友:
这是简单的芯片本身坏,,如果没有开启或其它条件,换了也不行哟,

网友:
常坏的芯片做好记录,备点货,有遇到时先换个芯片再说

网友:
呵呵老司机了

网友:
大帅就是大帅讲的头头是道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
最好是把各项供电的数值也发上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嘛 毕竟直接换 有时候是找不到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