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550TI虎将必须重插一次才能正常显示(重插后游戏时间长了会假死并自动断电)

楼主(2017-06-01):
坏电脑里拆的影驰GTX550TI虎将,必须重插一次才能正常显示,但是重插后开机玩游戏如果时间长了就会假死并自动断电。
将显卡散热器全部拆掉后全部清理干净,并将显卡板子也清理干净后再上机还是一样的情况,看来真是显卡板子电路有问题了。

重新拆掉散热器风扇,上主板上量各个电压,都是正常的,也没有短路,哪怕就是不重插黑屏的情况下各电压也正常。
难不成是GF116芯片(本人没有BGA焊台,如果是大芯片出问题都是换整个板子,因为换个板子比上BGA焊台要便宜),现在只能用表量GF116表面上的贴片了。花时间量了下,还真发现两个贴片电容阻值为0,所直接拆掉这两个贴片电容,也不重新焊了,直接上机测试。下图两个箭头处的就是拆掉的。(下面这个图是正确的,各位不好意思,原来那张是另外一张卡,本人比较懒不是每一个修的都贴上来的,抱谦!)

果然不管开关机多少次,游戏打多长时间都一切正常了,没事时一有时间就测试,一直都没出过问题。
这是我个人修的方法,显卡芯片上电容容量很小,拆掉1,2个其实倒无所谓了,希望各位指教!

网友A:
现在的阻值小,是不是你的表不行啊,

网友:
是偶然还是中彩票?

网友:
这问题没有返修吗

网友:
现在有的显卡阻止为0照样没问题

网友:
版主捡到钱了运气不错

网友:
现在有的显卡阻值本来就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阻值小,是不是你的表不行啊,

有可能是水帖

网友:
买个好表吧

网友:
你在焊俩上去,一样没事,你确定是电容短?

网友:
首先,GF116核心上这2个电容的一段对地阻值确实不是为0,但是,这2个电容是核心GPU_1P1_PLL供电的滤波电容,芯片上自带的,如果真的为0对地短路,那GPU_1P1_PLL这个供电肯定是不正常,肯定不会输出,那么又何来重插下就能亮?

网友:
版主分析的很有道理,要是这个电容短路,那开启都成问题,呵呵~~
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需要留院观察。

网友:
你这个帖子发的有点矛盾呐

网友:
好奇怪的维修过程,这两个电容0欧,显卡还能工作真是难以理解,没碰见过

网友:
我省略了查显卡板子上电路的过程,不过这个写不写也没事。至于主芯片我也确实是这么修的,这个卡我现在就是自已打游戏用的,一直没出过问题。

网友:
最后一张图发错,抱谦,是左边的,
不好意思,贴错的这张是另外一个卡!!

网友:
肯定有人说会返修

网友:
还是多跑下显卡 保险点

网友:
有些显卡上面电容也是0 但是用着也没有问题呀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