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 可能是通病 待机高0.06A 求指导

楼主(2017-06-01):
联想E40-70 可能是通病 待机高0.06A ,按开机能触发到0.12A 拆机是芯片PU401发烫
补充内容 (2017-6-3 16:15):
PU701附近的电容坏了,在硬盘接口那
芯片
通病

网友:
测下3 5v那里一块 应该是没出来

网友:
应该有地方短路,或者是待机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3 5 v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量供电芯片电压

网友:
待机问题

网友:
来自: 甘肃
3v或者5v短路了,如果真的短路了先看看ec 芯片是1225吧?

网友:
首先区分是PU401芯片本身问题还是负载问题,根据经验一般都是+3VALWP输出端负载有短路问题造成PU401发烫。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待机偏高 先找出芯片发热的原因吧

网友:
待机是有点高,看看待机芯片后级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看看3v5v转换之后的电压

网友:
楼主是想说3V或5V短路了吧,

网友:
烤鸡大法 应该有短路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待机过高, 肯定是短路 烧鸡

网友:
这个是个例吧

网友:
查下图纸 ....

网友:
3V后极微短,不一定是这个芯片问题,可能EC坏,拆掉打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这机器还有个问题就是 保护隔离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