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g41c v2.1 复位灯常亮修复

楼主(2017-06-01):
直接拆qp92

从哥3201 -3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你那是强拉复位芯片开启脚

网友:
是什么开启脚吧

网友A:
这是通病吗不然版主怎么知道这么干啊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开启吧

网友:
你好歹标识一下哪个PQ管呀

网友:
这种主板也上传 50快钱买2手主板 没有维修意义

网友:
你不是来赚积分的吧

网友:
这又是VRMPG信号转换出问题,话说CPU供电芯片附近灰尘这么多,不清理清理?

网友:
个人觉得好像骗分的帖子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了吧   有刷分嫌疑哦 要注意了 在这样发帖 有可能被处罚  认证的账号 要珍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吗不然版主怎么知道这么干啊

你哪只眼睛看到他是版主的

网友:
最后拆qp91,qp89 及qp89 旁电阻才稳定.92没拆

网友:
我只是更正一下,也扣分,我醉了。

网友:
楼主牛逼,直接拆个管子秒杀所有此板无复位机子,是大神就不要这么低调,我等小菜看不懂三个中文字两个英文字两个阿拉伯数字的维修帖。

网友:
我们每天维修的主板排一大堆,客户,同行各个催,真没时间去好好写帖子,连学习的时间都没有。请见谅解。  也谢谢chinafix 提供这样的平台可以让我们找资料,但现在真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