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S405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6-01):
客户那过来的时候 上可调电源 发现电流1.2掉到1A左右  我拔内存有抱紧的声音  装上以后 不报警可是也不显示 查了 主板上的供电都是正常 的 内存的供电也是对的  顺带的看了一下内存的波形 发现 上内存虽然不抱紧 但是也是不认内存   之前刷过BIOS 还是不行  有没有那个同学 有修道过的  指点一下 这个是那里的问题   这个是处理器是A8的   南北桥二合一 的  独显

网友A:
CPU是不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网友B:
什么拔内存有抱紧的声音这个不懂

网友C:
检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D:
楼主的抱紧 应该是报警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拔内存有抱紧的声音这个不懂

抱紧就是报警的意思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E:
如果是A8,这个电流还没完全过U哦,换个U试试!上次修到三星3445VX,进水处理完,CPU IC坏,换过后上电1.0---1.1不亮,找了N久,另搞了个U上去才OK!

网友:
刷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A8,这个电流还没完全过U哦,换个U试试!上次修到三星3445VX,进水处理完,CPU IC坏,换过后上电1.0- ...

这个CPU是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抱紧 应该是报警的意思吧

对就是报警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是不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是的CPU就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是对的  VDD 1.5   VREF。0.7   VTT 0.7   SPD3.3

网友F:
cpu空焊可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空焊可能比较大

CPU 加焊过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估计要换u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    问题差不多    没修好   感觉集成U坏了   没换

网友:
板载CPU 问题确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