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

楼主(2017-06-01):
ACER 4738G 版号是DAOZQ9MB6CO REV:C
故障是不定时花屏,换过显卡,显存,显卡供电,内存,CPU全部换过,主板其他电压信号都正常!
各位有没有遇到多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办法?
cpu

网友:
屏也会导致这种问题的。

网友:
屏? 屏线? 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 或者屏线

网友:
不定时花屏 花屏怎么花屏 ?你这和显示相关的都修了一遍了

网友:
好像往难处钻了

网友:
可以再排除一下屏和屏线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