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 plus无灯光绝杀

楼主(2017-06-01):
iphone6s plus无灯光绝杀

网友A:
6P 通病了  和m1 通病一样 为啥6p断线这么多

网友:
记住了 下次碰到了妙杀了 谢谢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经验

网友B:
6p烧线,可以理解成 主板材料太次吗?

网友:
就能下次碰到能秒杀

网友:
写的好,图文并茂。

网友C:
不一定每个没有灯光的iPhone6p都可以使用这个通杀

网友:
这种情况是否与相关主板有关,如UMT板特别容易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每个没有灯光的iPhone6p都可以使用这个通杀

的确,背光断线的也有不少,但其它问题的也不少,背光芯片坏, 电容坏,二极管坏,电感坏都会有。

网友:
现在维修不好干,就应该多来点通病,哈哈

网友E:
背光真是爱出故障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感谢分享,还是通杀好学,一看就会了

网友:
幸苦版主的分享

网友:
手机好修吗  我修电脑的 想转行了  电脑不好做了

网友:
前段搞了一个进水的6S,也是阴阳屏,附近的零件都换差不多了,才勉强修好,就是只要把亮度调到最亮,就变黑,然后用手电照着再把亮度降一点下来,就又能正常显示,也不知道是什么鬼情况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恩恩 学习了 高手

网友:
技术不错,6p 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这应该是6P的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烧线,可以理解成 主板材料太次吗?

UMT的板子质量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6P 通病了  和m1 通病一样 为啥6p断线这么多

复制粘贴别人的回复 你也是懒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光真是爱出故障啊

背光真容易出问题,电压高电流大,容易出问题也在所难免

网友:
这是断线了吗

网友:
无灯光?就是无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背光断线的也有不少,但其它问题的也不少,背光芯片坏, 电容坏,二极管坏,电感坏都会有。

我碰到过电容坏的

网友:
修多了这几种 都会遇到。

网友:
还是通病好修,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图片已保存

网友:
这年头看到绝杀两个字都不靠谱,只能修修常规的,一旦图里的解决不了就GG。

网友:
背光出问题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高手呀高手。崇拜呀崇拜。

网友:
听说7代的主板坏了修复成功率很低

网友:
还有 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