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漏电耗电快

楼主(2017-06-01):
iPhone6漏电耗电快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传附件说下附件基本内容啊  贸然下载 浪费积分

网友:
附件里面内容:6  6p 待机耗电快,1分钟耗电百分之1电,最多是U1700   然后U1404 跟U1601 如果飞行模式不漏电就是功放

网友:
很多时候待机耗电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浪费积分

网友:
这是个检查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一般漏电烧机可以烧出来的,USB管理芯片漏电 的比较多。一般漏电 电流都在200左右,很容易查到。感谢楼主分享。这种问题直接帖出来就好了,没必要打包了,帮你帖出来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不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