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T3I 一体机搞了电容之后又返修

楼主(2017-06-01):
CFT3I 大家都知道有CPU电容的通病,我的直接拆掉那个电容了,但没几天又返修,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那个电容只能换不能直接拆吗、》   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A:
现在什么问题啊  电流多少 拔掉内存不报警 电流0.4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什么问题啊  电流多少 拔掉内存不报警 电流0.4x?

是的,是啊,0.42不动,估计是CPU坏,加焊了一下也没有用

网友:
如果IO部分没有SLP_S3,待机条件正常,RTC供电正常,那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拆了以后的那个地方有1.5v么,,如果没有还是那里的问题,内存条只能插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啊,0.42不动,估计是CPU坏,加焊了一下也没有用

cpu上2个电容都拆掉了?

网友:
之前我也碰到个一台 拆了电容能用了  第二天就返修了  电容补上去都没有用了

网友:
看来这些机子是联想赚钱的利器啊
泱泱大国这么多年都没有把联想养成三星啊
可惜

网友:
这款机CPU坏多

网友:
电容是可以直接拆 不用换 0.4的电流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这电容可以直接拆,修过,没有返修,LZ这板子肯定有其他的问题了,可能CPU挂了

网友:
我能弱弱的问一句你换过电池没有?

网友:
我有一板子,50包邮要不

网友:
不擦内存可以报警,但是分别擦两条内存插槽报不一样的警,bios我表示有,4M哦。

网友:
以前碰到几个拆了电容复位就起来了

网友:
电路肯定设计拿  只能换

网友:
cpu上电容不能拆的

网友(2017-09-13):
手头 也有块 这个板子CFT3I   通电后,主板有信号送到显示器(显示器的有橙色灯变为蓝色,持续亮着),显示器上没有任何显示,拆开cpu风扇发现大家所说的那个电容已经因为受潮腐蚀,已经从上面掉下了,拔掉内存会报警,插在靠cpu处的插槽内也也会报警,插在离cpu远的那个插槽是好的,有谁遇到有信号送到显示器,显示器上任何显示。插独立显卡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