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7-06-01):
一台DELL 1427 板号 LA-4841P REV :2.0     开机电流跑0.75左右,主板电压正常,CPU也发热,换过内存和南桥,无进水无摔,现在就是不跑电流,大家有修过类似的问题的或者有什么经验之类的吗

网友A:
我昨天修了一个是桥供电的电感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修了一个是桥供电的电感虚焊了

能说一下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把另外一块其它客户换下来的进水的主板修好给他换上去了,另外一块进水的是IO加南桥坏,这一块确实是搞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修了一个是桥供电的电感虚焊了

靠 厉害 这样也被你查到 能说说你维修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