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杂牌,很无语!

楼主(2017-06-01):
今天,说道的是一款杂牌的显示器。送过来的时候,显示器电源线。。。。。。上图拆机后,发现电源线和接口融到一起了!!这是怎么用的?表示佩服。
果断换了一个接口,想着完美修复了
这时候就看出杂牌的不靠谱了,看着伤心了(注意屏!!!)
不能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老式的双屏线显示器,我截屏都没显示出问题来,只能用手机拍了下,像素不高,多担待!

网友A:
换个接口么? 看不出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接口么? 看不出表达什么

就是想问问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的前辈,有没有什么方法,处理一下,毕竟屏上看着不舒服

网友:
这表达什么呢?就一电源接口坏,换了就行了。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像素太渣,看不出屏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我看不出屏到底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就实际肉眼亲自看才能看出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不出屏到底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就实际肉眼亲自看才能看出毛病。

就那种规则的竖形间隔条纹,用截屏工具都截不出来,只能用手机照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那种规则的竖形间隔条纹,用截屏工具都截不出来,只能用手机照下来

屏质量差吧,不过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如果还一样,那就是屏质量差。

网友:
就是接头松,,时间长后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那种规则的竖形间隔条纹,用截屏工具都截不出来,只能用手机照下来

那就是屏质量差

网友:
清理一下屏线,看看有改善吗。

网友:
把屏线用橡皮嚓嚓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老机器了,双屏线的那种。拔插和擦屏线都试过了,没效果。通用板没法点屏。再换配件,价格上客户就不乐意修了。单位用的机器,没人在意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那种规则的竖形间隔条纹,用截屏工具都截不出来,只能用手机照下来

截屏工具都不会用?
弄个像素高点的相机拍,注意不要用闪光灯!

这么渣的图片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
相机能拍到的,应是刷新率太低了吧。

网友:
看了回复 我都不好意思说图片看不出来问题了

网友:
可以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幕试试看,到底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屏的故障是颗粒感很强吗,如果是,应该是屏的问题。测测屏的几大供电吧,不行就算了,显示器花长时间维修对心理是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