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通电电流上到0.56掉电 故障已修复

楼主(2017-06-01):
维修案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通电电流上到0.56掉电
拆机先打各大电感对地值 查有无明显短路 实测没有短路 通电测各大电感有无电压。电流上到0.56CPU之前的电压应该都出来了,实测3/5V待机电压出来了 内存供电也有 当测到CPU供电电感发现没有电压?找的电源管理芯片型号ISL95831查芯片条件23脚VIN,7脚VR_ON、电压都有,当测到VDD发现只有4V电压 明显不对?断电查22脚VDD对地为0有短路?手膜芯片发现芯片发热 VDD是+5VS 来源是U38MOS管转换而来的电压 拆掉ISL95831电源管理芯片 打对地值对地恢复正常值,故障电源管理芯片短路拉低+5VS,换新的ISL95831芯片 ATI独显 LA6751P

网友:
抢个头位,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