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刷bios会导致花屏吗?

楼主(2017-06-01):
我的机子加电无显示,我一看就是bios问题,刷了一个tb买的机子亮了但是机子花屏,想问下大家刷bios会花屏么,换屏试了,都一样

网友A:
从来没有遇到过花屏的,只是刷不对了不开机,花屏,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B:
再找几个刷一下,如果还是花,那就考虑修显卡吧

网友C:
不会  你的机器还有问题  显卡  显存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  你的机器还有问题  显卡  显存

是显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找几个刷一下,如果还是花,那就考虑修显卡吧

没分啊,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遇到过花屏的,只是刷不对了不开机,花屏,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吧

ok 了,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分啊,显卡问题

那就继续努力,多发帖子,多赚分,,,

网友:
花屏,如果外接也花屏,基本是显卡问题,个别是显存,外接不花,屏和屏线也有可能,但是外接正常有时候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bios引起花屏的 千载难逢 考虑显卡显存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