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不上电

楼主(2017-06-01):
接机故障是上电0.3不动, 拆下主板,在上电,不触发,  去掉COMS电池1分钟后通电 上电显示

网友A:
就BIOS放了一下电?一分钟后才显示?放电后默认是要自动重启三次的.

网友:
楼主又捡到死鱼了

网友:
楼主,你说放电就好了吗?

网友:
捡到干鱼了,这酸爽

网友:
修本子中,放电就好,这是最高兴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BIOS放了一下电?一分钟后才显示?放电后默认是要自动重启三次的.

是放电一分钟 , 再通电  不是一分钟才显示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要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