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开机不触摸并且不熄屏

楼主(2017-06-01):
4S正常开机不触摸并且不锁屏,按开关键也不锁屏,亮屏电流在400MA左右。求维修路。

网友A:
先打一下开机脚 对地值  用镊子直接短一下看能灭屏不?触摸修起来麻烦  先换个屏看吧  4s机器现在都没人修了  前段时间100块收了两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打一下开机脚 对地值  用镊子直接短一下看能灭屏不?触摸修起来麻烦  先换个屏看吧  4s机器现在都没人修 ...

修4s 真浪费时间  真的  尤其是复杂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4s 真浪费时间  真的  尤其是复杂的故障

基本不修了  换换配件还换一下  动到主板就不搞了

网友C:
用户还要保资料不让刷机,只有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户还要保资料不让刷机,只有退了。

要求高   那就维修费涨价

网友:
4s估计很少有人去修啦,都收不上来价格

网友:
修4S难道是客户看中资料?不过看中资料也完全可以导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求高   那就维修费涨价

有要求好啊,加钱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要求好啊,加钱修啊。

只有要求 不加钱  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客户注重资料那就按保资料的价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要求 不加钱  就是这么任性

你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