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01):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戴尔N4110

  主板板号:广达V02A HM67+ATI独显

  故障现象:显示屏不显示,触发后电流上到0.175左右。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

  维修过程:看到上面的电流后,肯定还有很多电压没有产生,于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系统管供电和内存供电正常。如下图: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2

  然后再测总线供电、锁相环供电都正常。如下图: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3

  当测到CPU供电、独显供电、集显供电的时候,发现这三个电压都没有。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4

  像这种情况,一般按照时序先查CPU核心供电,因为独显供电的产生时间不确定(有些在复位之前、有些在复位之后),集显的供电都在自检过内存后产生。

  打开图纸,找到CPU供电芯片,测量芯片条件,发现SVID都有了。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5

  接着再查芯片其它条件,结果发现TON(PWM频率设定)脚电压异常,电路图中TON是通PR103连接到PWR_SRC公共点,实测为TON脚只有0.06V,这下应该找到了问题。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6

  接下来测量PR103电阻另一端是否与公共点相通,实测为无穷大。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7

  挪开电阻,发现电阻焊盘已经腐蚀,但是不挪开电阻,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任何异样。如下图: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8

  既然找到问题,那就直接飞线。如下图: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9

  补线正常后,怀着激动的心情上电,结果上电后电流跑到0.49左右不动了,还是显示屏不显示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0

  经过测量发现不跑码,查完所有条件后,怀疑PCH桥有问题,决定换桥。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1

  换完桥后顺利显示、亮机。到此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结束!

戴尔N4110无CPU供电不跑码 显示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2

(本文内容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相关阅读:

  戴尔N4110系列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4452-1-1.html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

  咨询QQ: 2657227237

  咨询微信:364561888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 电话:18823306610 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 电话:13691708525 QQ:1727176051

网友:
检查 测量 换桥 够干脆

网友:
这个桥换得溜 要是一般的三把斧上来就干BIOS和桥了.

网友:
换桥是大工程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学了{:4_113: 这问题都能搞定

网友:
银子应该也收得不少

网友:
看大神修机思路清晰,几下搞定。。。

网友:
这机器南桥坏得多

网友:
这技术不错,思路没的说,真想学学

网友:
楼主的理论牛,好多人都会忽略芯片TON信号这个问题,特别是没有示波器的,直接去刷BIOS和换南桥了

网友:
呵呵,关键一般没有桥

网友:
请教TON 补线后电压是多少?

网友:
学术名词高大上啊,确实很少测量TON

网友:
怎么直接判断是桥啊

网友:
上来就干桥,会省很多时间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上次修了一样的机器 不触发  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