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0 g1

楼主(2017-06-01):
接机的时候是开机闪一下,看电流表是有短路现象,拆开检查,发现是显卡供电管短路。买了一个换上可以开机了,电流也上去了,以为好了套起来开机却不亮屏,电流在0.7-1.1A来回跳,以为是不过内存,换了内存和CPU故障依旧,在本站下了个BIOS刷了依然一样,各位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cpu

网友:
你把显卡拆了看看

网友:
有显卡的可能 原故障是显卡供电问题 …具体需要查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也烧了,我前几天就遇到一台连显卡芯片也烧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已经修好了,直接换了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