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161

楼主(2017-06-01):
NM-A161 开机正常使用   DVD 改硬盘 后  发现关机 不能完全关掉  关机后电流0.4 左右   拔掉用DVD 正常    搞不懂

网友A:
硬盘光驱位直接有3个开关 自己一个试试吧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我已经说了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光驱位直接有3个开关 自己一个试试吧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我已经说了很多了

三个开关 ?这个还没注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开关 ?这个还没注意呢

你自己找下吧

网友B:
非常感谢 已经解决了  确实 硬盘光驱位、 有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已经解决了  确实 硬盘光驱位、 有个开关

不用客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光驱位直接有3个开关 自己一个试试吧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我已经说了很多了

层主懂得真多啊

网友:
一般一般倒数第三

网友:
这个光驱开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