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手机WiFi收不到2.4G信号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01):
iPhone6S手机WiFi收不到2.4G信号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手机WiFi收不到2.4G信号

  近日收到网友发来一台iPhone6S,故障描述WiFi有问题,拿到手开机测试发现5G信号没问题可以正常,手机WiFi收不到2.4G信号

故障图

维修过程:

  拆下主板,把主板用胶带贴好。

把主板用胶带贴好

把主板用胶带贴好

  目的是为了不把主板搞脏。下面开始维修,无2.4G信号肯定先飞假天线,通过原理图可以知道57和69脚是2.4G天线。

原理图

  飞完之后装机测试故障依旧,直接拆掉WiFi,清理焊盘。

拆掉WiFi,清理焊盘

  植锡重装,故障依旧,只能更换模块了,iPhone6S以上WiFi模块和硬盘底层是加密的,换WiFi必须要解绑,只能拆下硬盘了。

拆下硬盘

  用专用仪器解绑。

用专用仪器解绑

  解绑完成后装回硬盘,更换WiFi模块,装机测试,故障完美解决。

装机测试,故障完美解决

  接下来装机,把胶带揭下,和新的一样。

装机,把胶带揭下

  至此,iPhone6S手机WiFi收不到2.4G信号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网友:
WIFI 5G 2.4G 小白没看懂  哈哈

网友:
故障原因是WIFI芯片损坏引起的吧

网友:
楼主好手工呀,WIFI焊盘很漂亮,飞假天线是飞在57脚还是69脚。望告知

网友:
57 和69是天线怎么看的?

网友A:
57  69两路原理图上不是备注这50 G吗?怎么变成2.4G了?

网友:
楼主贴胶带方法挺好  6s系列搞wifi的确烦 必须解除与硬盘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7  69两路原理图上不是备注这50 G吗?怎么变成2.4G了?

后面 写着 2G ANT  下面写的是5G ant

网友:
苹果手机的wifi芯片损坏几率好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7  69两路原理图上不是备注这50 G吗?怎么变成2.4G了?

看芯片引脚是2.4g信号哦

网友:
又是wifi芯片损坏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