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G,待机0.2风扇狂转

楼主(2017-06-01):
ACER4738G,待机0.2风扇狂转
今天接到一台ACER4738G的机,症状是待机0.2+的电流 风扇狂转  触发不显
下了图纸查了下电流    发现有几个不该出的电压都转了    最后根据图纸   发现是2个1M的上拉电阻开路了(PR140,PR128)
这个应该属于通病吧,因为是自然损坏

网友A:
电压在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时序不对所以开机不显示?

网友:
恩  应该是的

网友:
是不是摔了一下

网友:
前几天帮我老乡修一台也是广达的,还在保内呢,有点腐蚀了有时候开不了机。,就这个PR140电阻出的问题清过后有一边脚没焊点了,当时故障是19V跳变。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在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时序不对所以开机不显示?

恩   在待机的时候   好几个电压就出来了。触发1.5几没显示。为什么没显示没去查
直接查的为什么出了电压,2路上拉电阻都坏了   先修了一路待机降为了0.14

网友:
初次看到这个电流一脸蒙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