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b3开机两秒掉电 修复

楼主(2017-06-01):
故障现象:一块技嘉h61m-s2-b3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可以再次触发,但风扇还是转一下就停了。                                                    先来一张总图

听论坛的大神说h61的主板缺供电会引起掉电,于是用万用表测量主板各供电,看哪一个电压没有出来。

根据h61的上电时序:内存供电---桥供电---锁相环供电---总线供电---系统代理供电---CPU供电    来测量。在测量总线供电的时候万用表完全没有反应,一点数值也没有。应该就是缺少总线供电了。(因为在测量内存供电、桥供电、锁相环供电的时候万用表都是有数值跳变的。)

于是打开图纸,找到总线供电的控制芯片,该芯片的型号为:ISL95870,它的EN脚为13脚,上电测量,在通电的时候没有EN脚并没有电压(正常的电压为3.3V)。通过图纸可以看出该EN信号是由桥供电经Q8、Q9的转换产生。测量Q8的b极为1V左右,Q9的b极为0.6V左右。很明显就是Q8损坏了。Q8损坏不能把Q9的b极电压拉低。从而使Q9导通,把VTT_EN拉低了,换了一个三极管后  OK。

                                                                                  总线供电的控制芯片

en开启信号产生电路

实物中Q8位置

                                                                                                    上电测试ok

网友:
这都知道 这板子是 2.0的版本 就拿个管子拆掉就OK了

网友:
现在主板修的比较少,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修的很不错,平时功夫足够所以行云流水般直接找到故障点

网友:
一块同样的板子,反复重启,至今还没修好

网友:
真是秒杀,技术牛

网友:
技嘉h61的板子 都是这里问题 修了不少了 直接拆掉那个管子就可以

网友:
LZ这思路还是可以的,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帖子写得很好  加分鼓励

网友:
技嘉就喜欢坏小三极管

网友:
分析的很好理论扎实 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到位修好就很快啦

网友:
现在台式机的主板修的少了。收不上钱。划不来修。

网友:
这又是CPU电管EN丢失的情况。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不会坏的。要不就是没EN要不就是条件没满足。根据6系列的时序。任何一个信号出问题都不会出CPU供电的

网友:
有理有据有分析,学习好资料,给楼主加分

网友:
这个管子好像是通病一样,一般拆了不换也没事

网友:
这种主板BIOS 也坏的多好像

网友:
技嘉的H61还真的不怎么样啊。

网友:
这板掉电一般都是1.05V和0.95V不出来引起的多。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用得上

网友:
GA不是电阻就是三极管了

网友:
是没有PLL电压啊

网友:
同一页面看见两个技嘉h61

网友:
分析的不错,这板子坏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