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暗屏维修

楼主(2017-06-01):
同行送修的戴尔n5110,故障现象为开机暗屏,代换过屏故障现象一样。拿过来时机器已经拆开了,基地下载好图纸,打开图纸,直奔lcd1部分,亮屏工作条件
vin 19v为屏街口的1 2 3脚19v正常,5脚亮度调节信号 3.3v 正常。15脚未开启信号0v不正常,追blon-out这一路,发现有ec的27脚发出,量电压为0
v,手上没有这个ec,只好飞线了。拉一根屏供电的3.3v也就是u4901的3脚到屏街口的5脚,开机后正常显示,只是有0.1秒的先白屏,后亮机

网友A:
这算直接飞线?稳定吗

网友:
这个五脚的转换芯片很容易坏,一般都是直连。。

网友B:
我有一台机子是来至于显卡,EC那边正常也为OV,显卡没发出这个ON信号,屏也是不亮的,以后遇到可以按你的方法试试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机子是来至于显卡,EC那边正常也为OV,显卡没发出这个ON信号,屏也是不亮的,以后遇到可以按你的方 ...

恩 快速修好 没办法 急

网友:
为什么要EC飞线?

网友:
五脚的转换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坏了再修,本来就是同行,直接客户肯定不一样

网友:
这个快速修好是对的想太多没用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这个bl-on很多是显卡发出的吧,和ec关系不大吧。。一般都直接飞线了。。。

网友:
没有关系 都是这样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算直接飞线?稳定吗

这样基本稳定的,我试过几次,没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基本稳定的,我试过几次,没返修过

恩修lcd的时候就这样搞,现在led换汤不换药

网友:
以前也经常这样改的,大部分客户可以接受的

网友D:
稳,,开启信号直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开启信号直接飞

恩 我一般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