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了不少ibmx240,一台简单问题却浪费不少时间

楼主(2017-06-01):
x240不上电,拔掉cmos电池可以自动上电可以显示,但是会断电,首先考虑是不是开关那路问题,确实开关低电位,拆板子出来,没接开关,接口处正常,难道开关小板,光板接上开关小板,这个时候是正常的,心想,板子好的,开关好的,难道是键盘导致?往回装,最后发现是指纹识别一接上,开关马上低电位,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指纹识别坏了,开始根本没想到,所以走了弯路,此贴仅供参考

网友A:
X240 没啥问题 不过小毛病不少  基本都放电 刷BIOS 没有别的

网友:
我修过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240 没啥问题 不过小毛病不少  基本都放电 刷BIOS 没有别的

666...经验好牛,强哥有没有y460好用的主程序和ec程序

网友:
有道理,因为这个机子也可以不用按开机键用指纹识别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240 没啥问题 不过小毛病不少  基本都放电 刷BIOS 没有别的

放电刷bios这么简单怎么好意思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刷bios这么简单怎么好意思发上来?

别看这是小问题,有时候你被小问题难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刷bios这么简单怎么好意思发上来?

现在BIOS问题不是小事,有时候确定是BIOS问题也解决不了

网友:
指纹识别可以不接,很少有人用到

网友(2017-07-16):
今天来了台不上电的待机正常,放电试过了,开关拔了都不上电,看到你的贴子,拔掉指纹识别,刷刷上电了,谢谢!

网友:
遇到X240的机器, 问题还不少,联想把IBM越做越差。

网友:
我 一 般 都 先 裸 板 测 试 。OK的话再一样一样加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