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LE-32TM1600 红灯亮,按开关和遥控开不开机

楼主(2017-06-01):
清华同方 LE-32TM1600 红灯亮,按开关和遥控开不开机,把电源关了,重新开几次后有时候可以开机,在论坛上看的是有两个并排的二极管SK34换掉可以解决,换后故障一样,后刷程序解决。

清华同方 LE-32TM1600 1900 1000 CV182H-T TE315HA0 W25Q32.zip

网友:
上图指出来就好了

网友:
版主没看懂意思最后是刷BIOS好的,所以没必要上图

网友(2018-04-25):
谢谢你,正好用上。看看刷后怎么样

网友:
是内阻增大、压降升高引起的吧?

网友:
这也是程序问题,看来以后要多刷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