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1-70 加电就掉

楼主(2017-06-01):
主板没进水 待机0.01 按下开关,马上就从0.24掉到0.02,这个机器有通病吗
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通病

网友:
一来就问通病,哪有那么多通病,按时序来修,开机时序跑一遍不就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造成掉电,有个图纸研究一下吧

网友:
不要找通病了 查下基本的供电上电条件吧

网友:
还有一些电压没有出来,出来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先把电压修复出来吧

网友:
少电压了 看看有没有电容失效

网友:
刷BIOS 试试吧

网友:
一来就问通病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学习了

网友:
要认真检查电路,没有那么多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