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3 报警

楼主(2017-06-01):
开机有报警声不显示 拆机 把屏线拔了外接显示器 显示正常 是不是说明屏线坏了检测不到屏
不显示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外接能显示,开机报警几声?屏,显卡,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开机几声,这个情况我遇见个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开机报警几声没说

网友:
有可能平供电

网友:
先换屏三,然后你量下屏线有没有断了的,然后就是显卡了、、、、、、、

网友:
响几声,是八声不

网友:
试下加焊显卡

网友:
感谢各位的指点 是屏有问题 换上好了

网友:
先把屏和屏线给排除一下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主板是独立,还是集成的呢???

网友:
我之前修的多为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