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报警7声

楼主(2017-06-01):
  客人拿过来是有时可以显,但是过会热了就不显示了《AMD CPU 独立显卡的  板号是 DA0R0AMB6D0>,论坛上有说刷BIOS好的,于是洗刷刷完了故障却还是依旧滴滴响(ˇˍˇ) ,一般DELL 电脑给人的直觉是7北8显卡,可以重新拆桥下来弄过还是不行,没法了干显卡吧,天啊,摘下来弄过还是叫个不停!!!!!!!!!电压都出来了。真不知道是啥问题了,电脑都快拆散了,求大神支个招。

网友:
补充一下,不插内存也会报警7声,CPU换过了A8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但是不插内存应该不报警。南桥是什么的?

网友:
要么桥,要么显卡三、、你取下来弄过也不得行,你换一个呢

网友:
7声多北桥 不过有些也不一定  南桥有有时候也会导致这个7声报警 具体你还需要分析下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北桥或CPU问量.显卡的可能不是很大.

网友:
dell的7声一般是北桥多一些

网友:
裸板 不接内屏。 接CRT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