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033WD绿色指示灯微微闪,机器没反应

楼主(2017-06-01):
联想LS2033WD绿色指示灯微微闪,机器没反应。主板直接接5V故障一样,刷BIOS问题解决。顺便把好的和坏的都传上来。

网友A:
遇到很多绿灯闪的,都是电源坏。

网友:
电源坏了吧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是电源板

网友:
坏的还传上来干啥

网友B:
万一那个客户不想修了,又要恢复原装,就能用上了,或者修友们有别的用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很多绿灯闪的,都是电源坏。

单独给主板供5V可调电源电压。电流0.02-0.2之间来回变,主板上3.3V和1.3V正常

网友:
电源板坏了吧?带不动负载

网友:
怎么刷上去 什么都没有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一那个客户不想修了,又要恢复原装,就能用上了,或者修友们有别的用处呢

不想修还刷……直接拆掉就好了哇

网友:
联想还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修还刷……直接拆掉就好了哇

LZ 含蓄一些,你太直接了

网友:
收藏了  楼主辛苦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电源灯一直闪一般都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灯闪好多是电容怀孕

网友:
看不到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怎么我的看不了

网友:
MCU坏了数据问题

网友(2017-08-02):
刷上楼主的程序之后,搞定收钱。

网友:
先收藏了吧  估计以后用的上   非得嘎三顿饭

网友:
我碰到一台同样故障的显示器,从好的显示器上读取程序,然后写到故障机上,可是怎么写都不成功,最后换了新的芯片写上程序才搞掂,BIOS芯片损坏。

网友:
刷了楼主的  好了   管用 顶一个

网友:
以前我修了一台这样的,也是数据坏了,当时没程序,换通用板了。

网友:
供电正常 ,按开关不通电 , 下来刷下试试

网友:
电源灯闪的一般都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像这种程序坏的还真是少见呢

网友:
多谢,这个显示器修到过,刷了就OK

网友(2017-11-05):
现在的显示器数据坏得比较多,以前没有深入学习,都是换板,其实很多板是好的,程序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故障,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D:
现在显示器坏程序的真是超级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显示器坏程序的真是超级多

不见得!
相对软件来说,硬件坏的要多得多。

网友E:
有这个背光排线的接法吗,我有个背光排线被客户自己拆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这个背光排线的接法吗,我有个背光排线被客户自己拆丢了

排线拆跟没拆有关系吗?
功能一般印在PCB上!

网友(2017-12-07):
                      LZ 没量  5V  12V吗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还没看  是BIOS问题吗  是的话那就先刷BIOS LE

网友:
下次碰到电压都正常的话就来刷程序

网友(2018-01-25):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下载刷机..........

网友:
我又一台显示器跟这个故障类似,学习了

网友:
遇到很多绿灯闪的,都是电源坏。同意二楼说法,刷bios还没发现过。

网友:
有备无患,万一哪天有用了也方便

网友:
MCU外挂程序吧,通常我不叫他BIOS,就是MCU程序

网友:
谢谢楼主了 我的跟你情况一样 刷刷试试

网友:
也许是BIOS吧,也可能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有问题,后者5V电容有问题

网友:
程序出现这种故障现象的不多,电容引起的多

网友:
刚刚修了一个三星24显示器,确实是这种情况,触摸按键板指示灯微亮,不开机,刷程序解决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板号08结尾的,不开机,论坛下了几个数据才修好,最后好像是下的bak.bin的

网友(2018-02-25):
我的一台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刷U401好 的

网友(2018-04-13):
还有刷程序好的啊 怎么回事啊 高手啊

网友:
在别的楼主那里下了一个,没用。下你的来试试。

网友:
正好,下载来试试。。。。。。。。。。。。。。

网友F:
在别的地方 下的。刷不进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别的地方 下的。刷不进去 。。。。。。。。。。。。。

我的可以刷,你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在别的地方找问题

网友G:
坏的就别发了吧 万一搞不清楚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坏的就别发了吧 万一搞不清楚  哈哈

都验证过了,没问题。我的帖子都有验证

网友:
刷过程序也不行吗?接信号也不接信号都是闪绿灯吗?

网友:
碰到这个一般都想到是电源板的问题,带不起负载,谁能想到是程序的问题呀

网友H: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下载下来试试。。。。。。。。。。。。。。。。。。。

不用试,直接用N多人用过了,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试,直接用N多人用过了,好用

我的没搞定。两台都是一样,郁闷。刷的时候校验错误,难道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