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60D-I7 D2 加电不亮

楼主(2017-06-01):
神舟K660D-I7 D2 加电不亮,电流1.12A,刷过BIOS也是一样

网友:
楼主没说明电压呢

网友:
这个电流的话可以测量一下显卡,加焊显卡试试看

网友:
TMD 结果是CPU坏了

网友:
我有一台也这样,不过没有CPU试,艹

网友:
主板上面的主电压都出来了吗?这个电流应该是没有跑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