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同行 联想K4450 笔记本换屏 烧坏主板 F5201(未拆电池)

楼主(2017-06-01):
今天 装机同行 联想K4450 自己更换液晶屏,   原故障是 液晶屏 左边很多 竖线, 他自己更换液晶屏后, 笔记本
直接不显示了,背光不亮,  送我维修,一问,,果然是 换屏时, 没有拆电池,带电操作换屏
1.开机 通电。外接USB 键盘的 大小写 可以切换
2.测量发现   LED 背光 供电  只要1.9V,
3.拆开主板测试 , F5201 无穷大。更换1个0欧电阻,
4.装机测试OK, 今天接的唯一一单生意!

网友:
有些人就是换屏不把电池 最后烧一堆

网友:
呵呵经常有人这样违规操作啊

网友:
楼主这下有赚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楼主说的1.9V是什么供电

网友:
其它也就算了,这个电公共点来的,一般不小心都要遭。

网友:
有时还会烧桥。

网友:
LED背光供电,只要1.9V,  正常是20V

网友:
这种客户一般都是很好的

网友(2018-03-27):
以前也烧过一次   从此再也不敢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