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VS 2.0 维修

楼主(2017-06-01):
这个板子很奇葩  故障是这个   主板接硬盘   显log 后反复从启  掉电  不接硬盘 直接进BIOS 不掉电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没有啊

网友:
下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A:
硬盘或系统没装好吧,用U盘PE试下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或系统没装好吧,用U盘PE试下会怎样

早试过了   硬盘拔了  单独用U盘故障一样

网友:
正在 弄啊  几本没啥头绪

网友B:
换过硬盘没有 看下硬盘供电的对地值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刷个BIOS先

网友:
刷个BIOS 可以试一试

网友C:
查硬盘供电 不会修拿给专业的维修

网友:
编程器刷新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先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过硬盘没有 看下硬盘供电的对地值

换过 U盘启动一样的故障  BIOS也刷过了 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硬盘供电 不会修拿给专业的维修

供电都正常  U盘启动一样的故障 冷开机进系统能坚持10秒左右 之后从启  显LOG 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 U盘启动一样的故障  BIOS也刷过了 供电都正常

进BIOS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