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集显 0.6掉电通病

楼主(2017-06-01):
联想T410集显   版号09a21-3
故障0.6掉电,没出内存电压
内存供电芯片是U32   L35    型号是VT356
换了就好   换了没好可能是没焊好

网友:
0.6了还没出内存供电 不可能吧

网友:
集显的板子 0.6都有可能亮机了哟!!!

网友:
内存供电,这样封装的芯片不太好焊

网友:
表示 赞一个

网友(2017-07-02):
我刚刚有台机器 通电瞬间L35 没有供电  我定了个芯片回来试试

网友:
我0.52的时候,全部电压都出来了,你都0.6了怎么没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