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坑爹维修

楼主(2017-06-01):
前几天修到了一块坑爹板,各种出问题,特地发帖出出牢骚。型号是M4N68T,版本号1.03G。故障是通电无复位。量得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正常。CPU供电0V不正常,
看看CPU电源芯片ASP0903的EN33脚电压,量得3.3V有,芯片供电1脚12V也有。 VID组合也有高低。条件正常没出电压不会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吧,好奇动手摸了一下芯片,哎哟,烫了一个泡起来。立马断电,订购两个芯片来换。第一个芯片换上去后,立马触发看看,一触发又掉电,在触发不能,怀疑短路,量得CPU一项MOS管子短路,唉,毛病真多,从料板找了一组MOS管在连同把剩下的一个ASP0903芯片换上。换好后在触发,又掉电,不会又短路这么衰吧,该不会这两芯片都有问题?在触发能触发,怀疑是温控问题,不然就是后级有短路保护了,还好起码不是CPU芯片这边问题了。强制拉低绿线开启,先各处摸一下,摸到网卡芯片的时候,哎哟,又烫了一下。真坑爹,把网卡拆了在触发,跑马了。欣喜过望,立马从料板找一个网卡替换上去,以为完事了,到后面准备烤机,烤不到10分钟又掉电了,诊断卡3.3V待机灯不亮了,FUCK!3.3V待机也短路了。立马打开点位图,查得3VSB由POQ130(三端稳压器)转换给PQ012(1085管)的, 先拆了POQ12,一样没有出,在拆了POQ130,5V出来了,在从料板找到一个换上去,正常出来了,为避免再次烧坏导致客户不满意,与POQ130相连的POU4芯片一同换掉(有可能该芯片引起POQ130芯片烧坏。)继续烤机半天无问题,亮图。

顺手附上点位图。 M4N68T

网友A:
三端稳压很少坏,,大多南桥问题,,,有可能返修

网友:
这样的板能收到钱就不坑了哈
不过像这样烧三端的 应该打下前后的电流得到的判断更准确 单纯试机有时容易返修的

网友:
修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端稳压很少坏,,大多南桥问题,,,有可能返修

好几天了,应该不会了。。。

网友C:
楼主,,有耐心!多处故障!!有图有理,,啊,!!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耐心!多处故障!!有图有理,,啊,!!加分!!

学习学习

网友:
现在的板不修问题多

网友:
看多了帖都是写些秒杀什么的,其实真要认真去修个机器,来来回回的都要折腾大半天的时间。
搞的新人,以为修个电脑都是在捡钱,呵呵~~~
路过,没分了,顶帖。

网友:
最后一个图什么意思???M4N68?还是G41,,上错图了么、?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维修不划算,高了客户不干。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 我直接弃修  问题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几天了,应该不会了。。。

我碰到过,南桥半坏,时不时拉低三端稳压,,有时又能显示

网友A:
华硕这种板,现在看起来确实老恶心了,,,故障点太多了,,返修机率很高的,,如果不是客户强烈要求,不般不搞这种板

网友D:
LZ有耐心,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E:
现在 我懒了  华硕烧CPU管的  基本不想修 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F:
楼主这哎呦叫的真浪。烧了第一次,下次你先摸板子背面有没有温度再摸元器件嘛

网友G:
你这个板可能也扛不了多久啊,估计元件都不行了

网友H:
修的挺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这种板,现在看起来确实老恶心了,,,故障点太多了,,返修机率很高的,,如果不是客户强烈要求,不般 ...

还行吧,华硕我修的不少,还是比其他杂牌板好修多了,起码有点位图,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挺不错,加分鼓励。

谢谢大神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板可能也扛不了多久啊,估计元件都不行了

看他后面有没有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哎呦叫的真浪。烧了第一次,下次你先摸板子背面有没有温度再摸元器件嘛

我就是先摸的背面有点温度,然后就。。。。。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 我懒了  华硕烧CPU管的  基本不想修 楼主很有耐心

现在简单的CPU短路我就修,太严重的就不修了,已经烧了我好几个U了。。。

网友:
最好打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客气的,修的好就应该加分。

网友A:
楼主分享点笔记本的出来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点笔记本的出来咯

我修理笔记本的很少,基本全给师傅一人搞定了,下次有机会我发点笔记本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有耐心,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谢谢夸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修理笔记本的很少,基本全给师傅一人搞定了,下次有机会我发点笔记本的出来。

修台板死路一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台板死路一条

是啊,很少人修台式板子了,笔记本只学了一点理论,还没动手实践。

网友:
这里pou4芯片推测是起到5vsb转换输出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很少人修台式板子了,笔记本只学了一点理论,还没动手实践。

现在修台板的都是些老江湖了,,,很少有新人会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