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板号LA-B012P求此板点位图查信号分析

楼主(2017-06-01):
dell笔记本,板号LA-B012P求此板点位图查信号分析
客户送修坏机一台,不显示的,有图纸,但主板上无元件位号,求亲们此板的点位图,方便分析开机时序及找信号点修机

网友:
有图纸对照维修就够了 你还要点位图 有图纸大致都能找到芯片位置了

网友: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不过有原理图有点为图更方便修理啊。。。

网友:
楼主,如果有电路图,主板上有元件位号,这样修机很好用图纸。如果主板上无位置号,哪还要有点位图才行的

网友:
  附上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图纸坛子中已有了。不能重复上传

网友:
有图纸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