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 TPN-Q139 不充电

楼主(2017-06-01):
今天下午上班休的机器
TPN-Q139  DAY11AMB6E0
故障 不充电
检修第一步
拆机一看 为进了泡酒的机器

拆开EC清洁干净。还原。在装电池检测。还是不充电。现在开始反查了。
A  acinEC 也检测到 但是还是不充电。
B 检查MBDATA和MBCLK 问题来了
C  MBDATA电压只有2.34V  MBCLK电压3.3 明显的不对

直接加个10K电阻从+3VPCU给MBDATA做个上啦OK了

此机维修到此结束
下一个机器三星R428通病。通电 待机芯片发烫。

这个简单。直接去掉SB后面的小电容OK
下一个联想B40-30大短

拆机公共点MOS管坏。换上去后还是短。下一步烧鸡

维修结束。这些机器都是简单的维修。大湿就飘过吧。能 加点分就动动你的金手来点 谢谢

网友A:
哥们你已经是大师了。。呵呵!!

网友B:
都是速战速决的高手啊。

网友:
大师威武啊

网友C:
修的不错,能迅速找到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加分

网友:
好厉害。认真学学。牛B

网友:
都是速战速决的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已经是大师了。。呵呵!!

共同学习 只有这样才会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速战速决的高手啊。

这些都是 简单的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的不错,能迅速找到问题!

其实维修现在的机器还要难点  要多学习

网友E:
第一个是主板进水了吧

网友:
附上图纸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维修现在的机器还要难点  要多学习

嗯。。感觉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是主板进水了吧

泡酒 里面有糖才会那样

网友:
这个图纸网站里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感觉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不是难修,是芯片集成度太高了。维修价格成本高!

网友:
楼主的维修质量应该蛮好的,飞的线还打点黑胶

网友:
大师级别秒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难修,是芯片集成度太高了。维修价格成本高!

嗯就是。。上次碰到一个本。。好像是华硕的记不太清楚了。。整个板子就一块整合CPU了。。内存也是板载的了。。修了两天才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