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400 不亮维修

楼主(2017-06-01):
来的时候这电脑不开机,裸板测得电流一直0.7----0.8左右跳动不停,就是不亮机,此类故障在I系列CPU主板中根据经验一般是BIOS程序有问题,在咱们论坛里面下载了一下,先刷南桥旁边的2M的,故障不变,于是刷4M的,能亮机了,只是亮机慢,再把备份的2M刷回去,亮机快了!!!双BIOS的大部份机器刷其中一个就好了,而导致亮机慢是其中一个BIOS程序引起的,经常遇到不需要改动BIOS程序刷其中一个就好的,大家有时间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
刷刷EC bios

网友:
楼主是经验帖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不需要改动BIOS程序刷其中一个就好的?

网友:
可能2m的里面有me固件吧,所以刷自己备份的会亮机快一些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没什么说的了,来看看!!

网友:
最近好多都是BIOS问题 怎么一阵一阵的呢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种问题 刷个BIOS解决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BIOS  留下来啊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种问题 刷BIOS解决

网友:
联想的机器爱坏BIOS

网友:
可以,好贴,经典

网友:
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11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种问题 刷BIOS解决,一天至少有2个刷BIOS的

网友:
碰到CPU短路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更多的一个通病是待机故障

网友:
两个BIOS一般都一起刷,这样好点、 现在BIOS 出问题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