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3210一体机打印一边有黑印重影,有图,帮忙看下哪的 ...
施乐3210一体机打印一边有黑印重影,有图,帮忙看下哪的问题。

楼主(2017-06-01):
施乐3210一体机打印一边有黑印重影,有图,帮忙看下哪的问题。以前卡纸加这样,现在卡纸好了,大家看下是定影还是鼓的事,手里没有一样的鼓,也没法试,文档打完,鼓芯上还有字,是不是鼓的事。
window

网友:
可以先搞一下硒鼓试试看,想办法找个硒鼓测试一下吧

网友:
纸打印出来后用手擦一下,手上有没有粉,有粉的话定影不加热了。你喜鼓芯上还有字,说明刮板磨损。最好换个鼓重试下!

网友:
一换硒鼓二看定影再看高压板触电清洁一下

网友:
不过定影有没有重影?

网友:
硒鼓和充电看看

网友:
鼓的问题,卡纸是定影里边有纸片,客户卡纸硬拉造成的,鼓一换就没有重影,一切正常,只是当时手里没有这样的鼓,问问常修的师傅了,谢谢大家,已经好了

网友:
换一下鼓试一下

网友:
鼓芯问题,

网友:
应该要换硒鼓吧

网友:
打印出现黑底,字体模糊,全黑,半黑,大多都是硒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