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05的7脚为0.85 是高电平还是底电平

楼主(2017-06-01):
RT8105的7脚为0.85  是高电平还是底电平  开启芯片了吗

网友A:
rt8105的7脚不是e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105的7脚不是en吧?

是开户脚呀

网友:
一般都是 1.8V 还有的是 0.8V 主要看芯片的条件

网友:
1脚自举升压,2脚是VCC供电脚,7脚是开启,一般是桥或者专用芯片的S5或S4信号来开启芯片的供电输出!7脚没电压一般跑线查来源

网友:
芯片的pdf 从另个角度写的是OPS O过流检测  P 上电复位  S shutdown  关闭

当然关闭的反义是开启吧 不关就开了
一般在1.6伏上下吧
电压值应该是内部输出的

网友:
一般7脚外接个三极管  要不你把那个三极管去掉看下电压是多少了 如果还是不对  那就换芯片吧

网友:
0.8也可以开启了   具体的还得看芯片pdf

网友B:
根据芯片的条件,0.8可以开启了,考虑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芯片的条件,0.8可以开启了,考虑换芯片了

换了RT9124  一样的没电压输出 用示波器测G极波形 什么都没有 一条直线 芯片工作的话 应该有波形的 难道7脚电压不够 没开启

网友C:
0.8 是可以开启的  你有没有  换过场馆啊  看看 有没有短路  有些 供电 会送到io检测的  看io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芯片一般都会好

网友:
老师傅了 不应该啊这是新的芯片吗  7角是过流检测  偏高芯片会关闭输出

网友D:
7脚是过流保护,同时兼顾开启,一般会有外置三极管提供开启信号,你把三极管拆了,如果过流电阻阻值正常,那么考虑下FB反馈端口,尤其是UP6262这样的I2C总线基准电压芯片,会链接到反馈端口,进而引起各种不良。

网友:
轩辕大师经常修到这种板吧有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0.8 是可以开启的  你有没有  换过场馆啊  看看 有没有短路  有些 供电 会送到io检测的  看io有没有问题

内存供电打值  只有10 对地阻值  是内存供电短路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脚是过流保护,同时兼顾开启,一般会有外置三极管提供开启信号,你把三极管拆了,如果过流电阻阻值正常, ...

假如RT8105其它条件都满足 就少开启电压  从别处拉个高电压 能让芯片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如RT8105其它条件都满足 就少开启电压  从别处拉个高电压 能让芯片输出吗

不一定可以,输出和反馈是相辅相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内存供电打值  只有10 对地阻值  是内存供电短路了吗

肯定短路了啊   把场馆  换掉

网友:
好久没有研究了 又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短路了啊 把场馆 换掉
场管吹下来 是好的 又拆了几个电容 一样的10阻值 要烧机了

网友:
你看下是哪里短路 啊 你有好板没 量下好板的阻值就知道你有没有短路 没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