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 显示器 不通电 维修 附MCU数据

楼主(2017-06-01):
PHILIPS 显示器 不通电 维修 附MCU数据  该机不通电,大多数是电源输出整流二极管烧坏。型号SR5100   。已经修过10多台  希望是通病

philips 223v5l 715g6851-m01-000-004c nt68169 tpm215wf1.zip

网友:
二极管功率选小了。

网友:
SR5100这个管子,常遇到是它坏掉,,。。。

网友:
学习了很受用希望下次遇到秒杀

网友:
10多台  可以定为通病了

网友(2018-02-25):
我有台冠捷E2270Swn  的驱动板是这个型号   刷这个MCU能行吗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就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