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300有待机不启动维修!

楼主(2017-06-01):
一个航嘉300做工一般,因为在修另外一个电源时需要拆个EM311Z测试时发现是蟑螂引发了这场血案,另外那个电源修好后发现em311z没问题,我装回去这个电源上把烧断线补回,我心里觉的事情没那么简单,把周边都测了一遍发现两个稳压二极管击穿,更换后接个灯泡做负载测试爆炸我都怕了,上电还是只有待机,短接绿线不启动,断电在扫一遍发现一个61欧姆电阻坏了,换好再次上电一个样,我都想放弃了,当我还是不了解13007是受哪里控制的高压部分都测完了,目光注意到中间的那个变压器,我直觉13007是他控制的,待机正常后短接绿线后中间那个变压器升压给13007的第一脚控制13007输出驱动主供电的变压器,然后我测量中间变压器的另一端发现两个D1616都击穿,更换后修复好了,不知道我推理有没有错

网友:
运气不错!
要是13007这边短路,要够你忙一阵子了!

网友A:
你说的那个 中间的 那个变压器,是13007的推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 中间的 那个变压器,是13007的推动变压器。

不清楚,我问是不是

网友:
好经验很受用

网友:
哈哈哈  真心的 不错 我修这东西头痛

网友:
中间那个变压器通常是 驱动变压器,给开关管提供驱动脉冲电流用的。

网友:
这东西我都不敢搞了,有危险啊,哈哈哈啊

网友:
遇见一个400W的  ,原来机器启动不亮 ,  单主板可以点亮 ,
应该是带不起来负载 , 一般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

网友:
修这玩意 高风险低收益 这种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