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 N61GT温度检测失灵

楼主(2017-06-01):
昂达主板 N61GT温度检测失灵,鲁大师检测CPU温度有100多度,主板有80多度,实际温度没那么高,风扇正常转,有的时候因温度高自动关机了,手摸摸CPU散热器,没那么热,感觉也就50-60度,请问各位大师,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如何维修?

网友:
io 的  侦测信号  电阻

网友:
温控 侦测信号。

网友:
从IO开始查,,,,,

网友:
那就是温度检测的问题了  找io的温度检测部分吧

网友:
鲁大师检测有时也是不准的,做好散热,

网友:
昂达没图纸 要找到根源 有点难  看看BIOS  关闭 温控试下  务必做好散热

网友:
查温控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