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多年维修心得

楼主(2017-06-01):
MB维修心得
一.上电部份:
上电要根据主板的上电时序来完成各组电压的转换,下面以apple a1181为例:了解主板的上电过程. 首先要外观检查.检查板子有无零件烧焦,以及撞件和发霉之类的问题,在确定外观OK的情况下,先用万用表测量主板上的一些主要工作电压比如(18V.12V.5V.3V3.1V8.1V5)等一些电压对地阻抗是否正常.然后再上电. 以防在短路情况下上电后烧毁其它元件,具体维修流程如下:
检查smc3.4v   NO   检查3.4v有无对地短路,D6901以及U7790和边上的相关零件是否OK
     OK
PPBUS-G3H    N0   检查U7900 pin1 EN信号    NO   R7925 pin 1smc-BC-ACOK   NO   检查smc 时钟及复位.
        OK        OK                OK

     OK

PP5V-S5  NO  检查U7600pin29 EN1信号  N0  查Q7860pin5 SMC-PM-G2-EN   NO   检查Q7860pin5对地有无短
路,没则更换SMC试机
                  OK                           OK

PP3V3-S5   NO   检查U7600pin12EN2信号   NO  Q7859pin2 SMC-PM-G2-EN
        OK        OK

     OK

PP1V8-S3  NO  检查U7500pin11 1V8S3-RUNSS 信号    NO    检查U7800pin2 PM-S4-STATE-L 信号   NO
        OK        OK

        OK

检查R5010 SMC-ONOFF-L信号    NO   检查与其相连的相关零件.
        OK
检查U7600 pin11的RSMRST-PWRGD   NO   换U7600或此信号对地短路.
        OK
检查SMCpinc14的PM-RSMRST-L到南桥的信号   NO   更换SMC 或查相关零件
OK.        OK
检查SMC的PM-PWRBTN-L信号在触发   NO   更换SMC 或相关零件.
SMC-ONOFF-L 的信号时有无跳动
        OK
检查Y2800有无起振   NO   RTCRST信号   NO   检查当其相连的相关零件.
                 OK
更换晶振或南桥不良

PP1V5-S0-REG   NO   检查U7300pin8 1V550-RUNSS信号    NO   检查Q7006pin2是否为高电平.   NO
                                     OK                                 OK

  OK
检查U7000pin1 SOSEQ-BEGIN 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正常   OK    更换U7000及相关零件
        OK
检查U7000pin24是否正常(RESET信号)    NO    更换U7000或检查相关零件
        OK
检查U7000pin20 PG00D-1V8S3信号是否正常    NO    U7000pin20到线路开路或相关零件不良
        OK
检查U7000边上相关零件是否正常, 没问题则更换U7000试机

PP1V05-S0  NO   检查U7300pin23 1V05S0-RUNSS信号    NO     检查R7031和C7030以及R7031到
U7300的线路有无开路
                OK
检查U7300边上的相关零件没问题则更换U7300
PP1V25-S0-REG   NO   检查U720pin1 1V25S0-RUNSS信号弹   NO   查U7720pin1到Q7006的线路或相关零件
        OK
检查U7220边上的相关零件没问题
则更换U7720
PPVG0RE-CPU-S0 :
在上述电压都正常后,则检查U2801Pin2的VR-PWRGOOD-DELAY和U7002Pin1的 ALL-SYS-PWRGD以及 U7100本身工作要具备PP5V_S0_CPU_IMVP/PP3V3_S0_IMVP/IMVP_DPRSLPVR/IMVP_VR_ON_R等信号,如某个信好不正常则按线路图检查相关零件,如都正常但还没电压输出的则可更换U7100。有些板会出现电压有一下就没了的情况,此故障一般为振荡电路开关管既MOS管有击穿或是瞬间电压过高引起的电路自动保护,在VCORE没短路MOS管以及相关的零件均没问题情况下可换南桥。
提示:CPU VCORE产生输出原理是利用IC发生脉宽调制信号来控制MOS管开关使其达到能量转换.即直流降压原理.好多开关电原工作原理都差不多.不同的是电压的高低和功率的大小而已,只是CPU VCORE要求很低小于1.2V.CPU工作功率又很大.产生的电流相对较大.而且CPU工作电压要求精度很高.故都采用多相拓扑MOS管进行脉宽调制控制降压分流.使其更加稳定.
二.开机部份
1.先了解芯片组的大致作用
(1)CPU:在相同芯片组的情况CPU主频越高,相对运行速度就越快,它是主板的核心一切正常运行都是建立在CPU正常的基础上.
(2)北桥:即系统控制芯片,主要负责CPU与内存和PCIE16X之间的通信,掌控项目多为高速设备
(3)南桥:即系统I/O芯片,主要管理中低速设备集成了中断控制器
2.在拿一快不开机的板时,先用示波器探针探测BIOS(U6100)Pin1脚的波形,看是点波还是死波,死波又分有复位和没复位。
(1)无复位:无复位的又可分为CPU没复位和PCI没复位,但CPU的复位是建立在PCI复位正常的基础上,所以
我们现在就先以PCI没复位作讲解.
    首先检查U2300pinAE23的PM-SB PWROK和(pinE3的SB-CLINK-MPWROK)是否正常,如有不正常则查跟其相连的相关零件,在PWROK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查时钟芯片有无工作,因为数字电路的工作都必须建立在时钟正常的基础上,对于时钟部份的具体检杳流程如下:
14.318M有无起振    OK    检查U2900pin2 CLK-PWRGD     OK    查U2900pin1和pin54是否正常
         NO                          NO                                    NO

通过上面的检查还是没PCI复位的则需要查U2300南桥的各组供电是否正常,如正常则可更换U2300
在修好PCI复位后就可以查CPU复位了,引响CPU没复位的地方会比较多,检查流程如下:
U2900 pin15 pin16 DMI100M时钟   OK   U2900 pin41 pin42的FSB-CLK-NB时钟   OK   PP1V5-SO-SB-VCCL-S-B
               NO                                 NO                                  NO

                                             OK
查PP1V25-S0-NB-PGGPLL    OK   查南桥北桥之间的DMI线   OK   检查南桥和北桥芯片后面的各组电压
.电阻和电感之类的相关零件
             NO                            NO

通过上面的检查我们就基本可以将无复位的板修好.
(2).有复位:一般情况来讲有复位的板三大条件(即电压.时钟.复位)已基本正常,这时就需要量测U2900pin44 pin45的CPUHOST时钟和南桥到北桥的DMI线有无问题,有则更换相关零件,没有则量一下南桥和CPU的各组电压及基准电压有无问题,有则一一排除,OK的情况下可以更换U2900    NO    南桥    NO     CPU
(3).点波
点波一般为北桥到CPU的HOST总线或BIOS到南桥的信号引起一般我们检查如下
BIOS到南桥是否有问题   OK   检查CPU南北桥的各组电压    OK   拆北桥量HOST总线和DMI线   OK
          NO                            NO                              NO

更换北桥或CPU,也有少数是南桥不良引起,在做完上述动作都没好的情况下可以更换CPU
(4).不读内存
量DDR1.8V和DDRVTT0.9V   OK   查PP1V8-S3M-NB-VCCSMCK   OK   量测卡槽到北桥的线路      OK
     NO                           NO                           NO

检查北桥的各组小电压是否正常   OK    更换北桥
             NO
更换相关零件
三.显示部份
对于PG系列的板,因为没有独立显卡所以显示部份相对简单些,下面我们就以K36为标准对显示部份的工作原理
进行讲解
查J9001Pin4 PP3V3-S0-LCD    OK    检查J9001pin5 pin6 是否正常    OK    查U2900 pin10 pin11   OK
             NO                                 NO                                  NO

检查PP1V8-SO-NB-VCCTXLVDS    OK   检查北桥的各组供电是否正常   OK   更换BIOS
               NO                                 NO                        NO

有些板会出现有显示后无背光,对于此种故障与不显示的故障要严格区分否则一旦搞混则会出现问题越修越多,对于无背光的板我们只需按背光线接口的12V,3V3 .5V 电压对着图纸哪个没有就修哪个即可,而花屏之类的板则因为PG系列的板是集成显卡,所以只要各组电压正常基本上的原因都会是时钟或北桥不良引起。

网友A:
分析的很详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很详尽。

文档复制过来有点乱,不好意思

网友:
一些基本的维修检修流程

网友:
楼主连发两帖,原来楼主是修苹果的老司机啊!

网友:
这种  分还是 得 加

网友:
有基础加经验 来哦不得

网友(2017-09-07):
应该会用到

网友:
这个新手还是有点吃不消啊,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