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年苹果A1466笔记本不显求助

楼主(2017-06-01):
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屏没有反应,用强光照屏也没有任何显示,再听到开机声音时,会看到屏隐约会闪一下,也就一秒钟,闪的时候背光还是不会亮的,拆机,开机测升压二级管没有电压,而且是两端都没有电压,向前级查PPVIN_S0SW_LCDBKLT这个信号,经过Q7766,测Q7766的3脚是一个8.5V的高电平,不正常,再向前查。F7700两端有8.5V电压,那就是这个G级控制有问题,这个信号受控于EDP_BKLT_EN,跟BKLT_PLT_RST_L这两个信号,这两个信号要是高电平才可以导致Q7766完成升压,测到BKLT_PLT_RST_L有3.3V,可是EDP_BKLT_EN这个信号为0V,不正常,追查这个信号,直接到了CPU第六脚,晕了,难道是CPU坏了?可是CPU坏了怎么可以开机听到声音呢,而且键盘大小写还可以切换呢?会不是屏坏了导致 CPU不发出这个信号呢?打EDP_BKLT_EN这个点的对地阻值也有620算是正常的,不死心,花时间嫁接了一个外置升压板上去,开机背光亮了,可是屏是白屏的,听到开机声音时,屏会灰一下,而且有些隐线条瞬间又是白屏的,这种情况请大神分析下是屏坏了还是CPU坏了,对了,我不插屏线时,也是一样的EDP_BKLT_EN为0V,BKLT_PLT_RST_L开机过一会变成3.3V。现在不知道咋搞了,要是手上有这种笔记本就好了,我可以用那个屏接上试下,关键没有,也没办法排除是屏问题,对了这个机子没有进过水,没有摔过,正常外观,客户说用着自然坏的,大家分析下,哎,要是CPU坏了,也直接蛋疼,还有别的可能导致这个信号不出不?补充:最后确定还是屏的问题,直接用一个屏总成代替     直接点亮

网友A:
楼主可查一下磁铁睡眠,睡眠信号拉低导致

网友:
楼上正解,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查一下磁铁睡眠,睡眠信号拉低导致

刚量了下SMC_LID休眠信号,屏开起的时候是3.3V,合上屏后是0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刚量了下SMC_LID休眠信号,屏开起的时候是3.3V,合上屏后是0V,应该是正常的。

这个机子键盘的背光灯都亮了,就是屏没有反应。哎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键盘的背光灯都亮了,就是屏没有反应。哎

打下阻值,SMC没检测到SMC_LID,跟别的没关系,看看小板接口有没问题

网友:
开机有声音,说明启动正常。外接电压屏能正常点亮,但是无图像。打下接口的阻值看看。

网友:
你可以外接min dp试一下,有显就是屏与屏线,无显就要写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的背光问题?

网友:
上次有个机器开机暗屏,很久才能过系统,最后发现是小板故障

网友:
测量屏识别信号是浊对的两根数据线

网友:
你首先确定是不显示还是暗屏?不显示就查edp电路,不显示你管它有背光没背光干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嗯高压输出正常的情况下也只能是屏了

网友:
屏确实坏的不多除了人为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修苹果的机器,最怕没有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