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开机变慢了怎么办.

楼主(2017-06-01):
联想E430 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开机变慢了. 要等二三十秒才能亮机,怎么修.

网友:
改bios就好了

网友:
换电池开机会变慢,只能说是BIOS的设置变了

网友:
找原厂bios刷写试试

网友:
这个刷个原厂bios

网友:
先刷BIOS啊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都是说刷BIOS的。。

网友:
你说的是换了小电池开机慢吧,可以找个合成的bios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