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da0gc5mb8h0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6-01):
联想E40-da0gc5mb8h0开机进系统掉电,EC换过,BIOS刷过,桥加焊过,故障依旧,有没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的?求解决方法

网友:
显卡呢 进pe掉不掉?

网友:
用示波器来检测掉电。、、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联想E40的通病吧,换散热模组就可以了……

网友B:
个人遇到过显卡引起进系统掉电的 你的需要具体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遇到过显卡引起进系统掉电的 你的需要具体分析下

这机器显卡问题是通病了

网友:
散热没看看啊散热器坏的多

网友:
安全模式或PE掉电吗?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是通病了,可以搞一下显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联想E40的通病吧,换散热模组就可以了……

散热模组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