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2330一体机花屏

楼主(2017-06-01):
本人修一DELL灵越2330一体机,故障有很多种,有的时候用着用着蓝屏,有时候突然一下子司机,司机的时候有嗡——————连续响的声音。有时候突然花屏,机器是集显的,用的I5处理器,应该不是处理器的问题,因为散热检测没问题。屏换过,也不是屏的问题,由于客户催的急又一时不会找不到问题,故到论坛来向各位大师请教一番

网友:
这个真不好修

网友:
集显,请换内存试试.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手头上也有台2320,客户拿来说不开机。。。之前能开机会蓝屏啥的。。。由于客户没拿适配器来,我们用可调电源能开机,没发现什么问题。。。用到第三天发现有时候会触发断电,有时候能开起来,偶尔会认不到硬盘。。。。还没动手开搞

网友:
这个CPU如果不是焊在主板上的,可以先换一下CP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