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个房间的声音,在另一个房间收听。怎么实现?

楼主(2017-06-01):
一个房间的声音,要在另一个房间能听到。
采用什么方案?
扩音对讲的那种不行,房间面积有30多平方的,对讲的只能是在近距离的

用高灵敏度的拾音器再配什么东西、可以实现呢?

另一房间接一个喇叭到此设备上

监控录像机是可以的,但是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A:
蓝牙耳机或音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耳机或音箱。。。

不用其它设备? 蓝牙耳机或音箱就能直接听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其它设备? 蓝牙耳机或音箱就能直接听到了吗?

首先你得有个音源接收吧。。。比如窃听器,然后再通过无线把声音传到另一边。。。。不借助任何设备,你只能耳朵贴着墙听了

网友:
就是这个设备啊,如果是窃听器,网上是买不到的, 如果是录像机,好像又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对蓝牙耳机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
坐等楼主解决

网友:
等楼主解决啊  厉害

网友:
这个不知道还

网友:
等楼主解决把

网友:
这个纯属进来看看LZ的意图

网友C:
可以用无线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无线传输、、。、、

请教具体怎么实现,是个什么设备?

网友:
不需要加密的话,用一个FM无线话筒,另一边用收音机

网友:
你这是搞窃听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东西。。。。

网友:
用蓝牙啊    蓝牙对接就可以看看实现了

网友:
不行就用 wifi 用软件

网友:
有线的还是无线的?有线的就很便宜了!要外包吗?

网友:
直没有想过,要用什么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