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ASUS S400CA REV3.1

楼主(2017-06-01):
BIOS  ASUS S400CA REV3.1

BIOS ASUS S400CA REV3.1.rar

网友:
自己备份的么

网友:
还是原厂的

网友(2017-07-01):
请问有这个机器 的图纸吗?我有台这个机器有问题,不开机  没有图纸

网友(2018-01-08):
附件已下载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华硕S400C 开机一次亮   关机再开就不亮了    放半天再通电   第一次还亮     重启或者关机又不亮!检测不到毛病!先刷刷试试   成了告诉大家

网友:
刷机之后毛病解决了  但是键盘按键错位   类似跳键

网友(2018-05-09):
没有分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网友:
刷了 键盘 错位  亮机没有问题   另外 我手上这个机器不认WIFI 也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