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触发几秒掉电,无VCORE,无CPU_VTT

楼主(2017-06-01):
1、首先测得 PWM 电源芯片ISL95836 9脚无开启电压,由图纸可知道开启电压由CPU_VTT和VTT_PWRGD提供,测无CPU_VTT电压。2、再找到CPU_VTT控制芯片U1 LM324,测得VTT_EN无电压。
3、跟踪测量 2_5LEVEL 电压只有 0.8V ,由 2_5LEVEL产生电路可知,该电压来自IO芯片 IT8620E-BX 的4脚,实测该脚电压低,也只有0.8V左右,该基准电压应该为2.5V才正常吧。

请问该IO的基准电压是IO各供电满足就有输出的,还是要满足一些其它的条件才有输出的,又或是IO坏了,所以输出的基准电压低。

补充内容 (2017-6-2 21:10):
问题已解决,是VTT_EN开启引脚的上拉电阻TR64变值了,详见15楼。

网友A:
这个2.5不是io输出的  是5vsb过电阻后由q52这个钳位二极管 固定在2.5后产生的

网友:
IO  输出 待机的时候 就应该输出 看看是不是后级短路 打下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2.5不是io输出的  是5vsb过电阻后由q52这个钳位二极管 固定在2.5后产生的

图纸Q52 打XX的  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纸Q52 打XX的  空的

我擦  是你把x打上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擦  是你把x打上去的吧

(*^__^*) 嘻嘻……  哈哈

网友:
你把二极管装上,由这路电压提供试下

网友C:
把IO 4脚挑起来,看2.5v是否恢复正常,正常的话就是IO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IO 4脚挑起来,看2.5v是否恢复正常,正常的话就是IO坏了

IO 发出的 2.5V
挑起来看IO脚才对   IO 4脚有2.4V+就正常
可以判断后级短路
提起 IO 4脚无供电 就查 其他待机情况或IO坏
前几天才修过一个B85 发了贴

网友:
这个 我记得 有个电容啊  你坼掉看看

网友:
1   IO的2.5v基准电压在待机时就就有
2  .好像是在324旁边的电容短路了拉低基准电压

2.5V相连的电容慢慢拆有惊喜

网友:
首先看下电容,然后看IO 然后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D:
没有开启百分百修好。有开启信号修死不出电压

网友:
思路很清晰支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 发出的 2.5V
挑起来看IO脚才对   IO 4脚有2.4V+就正常
可以判断后级短路

白天一直没时间,傍晚的时候才把板子拿出来修,按大家说的,首先拆掉 IO 4脚连接的电阻R462,然后测量2.5V基准正常了,说明IO 基准输出是正常的,再依次拆掉电容BC184、R220、R201,都没有问题,最后在拆掉VTT_EN开启引脚的上拉电阻TR64后,用镊子短接R462的同时,测量2_5LEVEL点的电压已经恢复到正常的2.5V了,量了下TR64的阻值,13.7K的阻值变值到只有90欧左右了,料板上找不到13.7K的电阻,找了个10K的焊上,把所有拆下来的零件原位置焊好上电测量,CPU_VTT电压出来了,1.25V,比图纸上的1.1V高了点点,装上CPU开机,屏幕有显了,感谢大家的耐心指点。

问题总结:由于IO基准电压的输出电流比较小,当VTT_EN的上拉电阻TR64变值为90欧后,电流偏大,超出了IO基准引脚的负载能力,将基准电压拉低了,导致CPU_VTT及其它各路依赖2_5LEVEL的开启引脚电压偏低,无法开启输出相应电压,主板才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开启百分百修好。有开启信号修死不出电压

是呀,以前遇到CPU PWM芯片有开启,CPU电压偏低或不出来的,不少的板子没查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
上拉电阻引起的

网友:
修的还是比较仔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