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实习维修供电主板

楼主(2017-06-01):
前面有一块3262P的板子,有一点老了,修3/5V的,顺便抓一下PMW的各路波形。
现在发帖的是一块能够亮机的板子,联想LZ57, 由于板子已经上交板,波形图手机拍的能传咯。
首先,这板子拿到手发现并没有被动过很多东西。首先测的公共点正常,3/5V电感正常。
想着烧了也不是我的,嘿嘿嘿~~直接通电。公共点已经正常,但是无3/5待机。
大概测了一下,基准,线XD正常~~脑袋一热,拆了上管测波形,发现无瞬间波形。有的话说明芯片本身没问题,没有就代表要么芯片坏,要么条件没满足。
,确定是芯片问题或者是条件不满足。装上上管再来查条件:
发现ENC无电压(此板为人造故障,,,,)
开始怀疑是不是EC的问题,测EC的待机条件都正常,就想着换EC了,,,,,查图发现这个信号由S5_ENABLE经过一个电阻转换成了3V_5V_EN。
现在没有这个ENC开启电压,要么EC坏,待机芯片坏,要么就是这条线路出问题了。因为这条线,测电阻链接待机芯片那一端对地20欧,明显不对,EC这边正常。拆掉电源芯片,还是短路。还好芯片没坏,要是找阿林老师要芯片,又少不了填单子~~~菊花棒伺候!!!话说阿林老师的菊花棒很粗很大,看着很怕,,,咳咳,言归正传。
看上图还有一个电阻到地,但是没装~~这电阻就在R3603旁边,明明有装!!
不用过多说什么了,拆掉R3602,ENC3.3V已经出来了
由于主板没有电池,通电自动触发,测除了CPU供电都出来了,打CPU电感,大电容阻值正常。上CPU 内存,接上显示器,亮机咯~~
板子是修好了,但是波形我怎么上传啊啊啊啊啊啊,一张图都是3-4兆。这个帖子是作业啊是作业~~
BIOS的片选,时钟,输入,还有SMBUS的我就不传了。传EDID有屏 无屏 LVDS 帧周期这四个吧,VGA行场也不发了~~

嘿嘿嘿,作业已经完成~~

网友A:
学得挺扎实,又一高手出炉。

网友B:
修的不错 写的也不错  加分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

网友C:
修的不错,加分了。又一位大神要出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得挺扎实,又一高手出炉。

离高手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 写的也不错  加分了

谢谢版主大人

网友:
嘿嘿嘿,能耐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不错,加分了。又一位大神要出炉了

这是作业,不然我都不好意思写

网友:
实地学员是真厉害

网友D: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理论和技术都很牛啊

网友E:
双击 扭扭扭( ఠൠఠ )ノ  这不是老师给你做的故障么,又一位大师出炉了

网友F:
这种基础帖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击 扭扭扭( ఠൠఠ )ノ  这不是老师给你做的故障么,又一位大师出炉了

是的,是老师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理论和技术都很牛啊

我还没有结课~~这个月14号

网友:
来吧,来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基础帖对新手很有用

来基地,前台MM很漂亮哟

网友:
高手 大神一枚

网友G:
来来来,2个月你也是大神,前台MM很漂亮,身材很好哦

网友:
人为故障是让你最清楚记性芯片的工作条件以及分析图纸和实物的差别,看你是否用心啦?这样对以后的维修有很大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来来来,2个月你也是大神,前台MM很漂亮,身材很好哦

如果没在重钢上班  我还真想去

网友H:
实地学员真牛啊,好想去学习啊

网友I:
基地出来的就是牛。

网友J:
这丫的确实学的不错,我就不行,的努力了,

网友:
目前高级班,你在?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丫的确实学的不错,我就不行,的努力了,

目前高级班,你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基地出来的就是牛。

还没出去呢,还在上课呢,刚考试500分,差一分一个俯卧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地学员真牛啊,好想去学习啊

来呀来呀,前台MM很靓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前高级班,你在?

擦,在你对面,做俯卧撑最多的那个就是我!

网友:
基地思路就是不一样。。。

网友K:
这个波形测的很好,已经上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波形测的很好,已经上手了

还不是您和阿林老师教的好